鼎科GM2621 用美格的XP911W原装电源高压一体板能用吗?

楼主(2010-11-15):
我是新手我怕谁哈 美格的XP911W换
美格的XP911W换鼎科GM2621驱动板如用外置12V供电进去,单灯管可以点亮,显示正常。如用双灯,外置电源适配器,有点滋滋响,屏幕显示不正常,在想是不是适配器撑不住,
所以想改用原配高压一体板,不知可改否,有相关经验的教教小菜,感激!!
电源

网友:
灯管打火或者适配器电流不够大。

网友:
可以的,三根线,5v供电接上面最大的线圈上,地线要接,高压板的开关控制线要接(blon或on/off。
接5v是因为很多高雅电源一体板5v没负载的时候不稳定或不工作,也有很多接上面的12电压,大部分都超过12v。
我都是接5v。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的帮助,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