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电池五法保存

楼主(2010-11-15):
主板电池不能保存,电池也有2.7V左右,电路也测了,换上新电池也一样,还是保存不了,不断电有时候没事,一断电就要进BIOS调了,有时不断电重启就又要调时间了,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请指教....

网友:
测量coms中间针电压

网友:
如果跳线接触没问题,象是哪个地方短路漏电现象啊

网友:
晶振和和谐电容正常不``

网友A:
跑线CMOS电路,但愿你桥没挂哦,呵呵

网友:
好像是哪里接触不好?解决了的话发布一下看看是怎么弄得。谢谢了

网友:
电池座虚焊不?谐振电容漏电也会导致不保存!

网友:
好好查查BAT电路

网友:
看看电池跟电池底座的针接触是否良好,我碰到一个就是因为针跟电池负极基础不好而造成不能保存CMOS的

网友:
测量 COMS 跳线上的电压

在接电源 和 不接电源的情况下 都测量下

这样的问题 遇到多的是 双二级管 出问题!!

如果确定这里问题  桥问题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最基本的要量測BAT出來的1K電阻兩端電壓,一般在1MV到8.7MV,這是所謂的漏電流,如果沒有,要找一個三腳的二機管。看看有沒有壞,再繼續往下追。

网友:
首先测量CMOS电池座正极触摸铁片是否有电压,若没有,有可能电池底部氧化了,用镊子刮刮即可
其次CMOS电池座虚焊也会导致时间保存不住
最后是南桥,从新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