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查错

楼主(2010-11-15):
拆了一个电源,把副电源的电路画了出来。不管总感觉不对劲。本人是个菜鸟。请大虾们看看。指点一下错误?

网友:
开关管的E应该接到保护电阻R6,不然如何形成回路?

还有不少的错,自己找个标准的电路对照下。

网友:
错误太多了,建议重画。开始学画电路图最好手工画,从节点画起。熟了再用软件

网友:
开关管应当通过限流电阻接地,而你的是通过光耦了,这是不对的

网友:
错误太多了???。

网友:
看不明,教教我怎样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