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C1815
三极管
二极管
档测量有一组的两个引脚正反测量都是460 其他都为1 请问管子是不坏了。
自学一段时间了。测量方法也基本掌握了。不过总感觉不靠谱。还是请教大家吧
求助

网友:
1815,你板上应该还有一只吧,测那只,把得出的数值比较下就知道了,按你说的,是坏了

网友:
一组的两个引脚正反测量都是460
坏了

网友:
1815此只三极管,把字面朝自己,好像极性分别是:E C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