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7300GS512亮缺色高清亮不出开机画面加焊已解决

楼主(2010-11-16):
Geforce7300GS512MDDR3 ET080700172绿色NVIDIA风扇 故障为开机亮但是缺色用高清接口亮但是不出开机画面!用PCI-E显卡维修测试卡(增强型)测得代号TX01 TX02 TX03 TX04 TX05 TX07 TX08 TX10 TX15负极灯不亮按主芯片都没反应!

网友:
用什么拍的,好模糊。。

网友:
手机   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晕,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太模糊了

网友:
第一张是缺色第二.三张是用高清转接头亮但是不显示第四.五张是显卡接口的三基色测量第六张是购买的PCI-E显卡的测试器第七张是此显卡的背面!

网友:
缺色一般为主芯片问题。

网友:
应该是核心空焊,通过VGA缺色和DVI有同步信号但不现图像来判断是核心的DAC部分空焊。至于测试仪的结果由于没用过所以无法解答,但仍可以用万用表来测这几组金手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