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那里能修柯美7616V的主板?

楼主(2010-11-16):
那里能修柯美7616V的主板?
主板

网友:
先说说故障现象吧,给你参谋一下。我修几次柯美复印机7035/7045/7135/7145/7065/7085主板,成功的时候很少,太复杂了。
不过我有多次成功修复柯美机驱动板、自动进稿器、电源的经历。

网友:
接电脑不认,换过电脑,换过线,均是一样的

网友:
从你另外一个帖子描述上看应该是打印卡有问题了(我查了一下打印卡型号好像是IC-206,因没见过实物)。USB接口D+、D-短路的很常见,基本都是保护电路或打印控制芯片损坏,有件的情况下不难修。

网友:
还有请描述问题时,讲清楚,不要让我们还要自己去找你其它的帖子。

网友:
这机上周我才出了一台,机型才出来多久,这么快就坏了,估计有保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