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S-5161-1D 电源维修

楼主(2010-11-16):
型号:DELL PS-5161-1D1  ATX电源
故障:待机绿线,紫线电压正常,不开机
分析:有短路,保护中
         1,拆机,发现多处动过,好像换过开关管,电源芯片3843.
         2,在路检测,测量开关管正常,各路电压对地阻值正常,上电,测量3843的7脚没电压,检测外围的三极管,正常。
         3,测量3843的8脚基准脚,阻值为0,问题找到了!!断开3843的8脚,仍短,断开外接的光藕,还短,断开外围的三极管Q301(2N4401),Q303(2SA1226)后,短路消除,拆下测量两个三极管均击穿。
       4,参考原理图,Q301用KN2222A,NPN管,找不到原型号,用2N5551代;Q303(2SA1226)为PNP型管,原理图用A1015,找一1015代换后试机,风扇转,测量电压正常。

网友:
3843引脚功能与3842虽一样,但两者不可互换,导通时间不一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占空比不一样

网友:
互换要改外围电路吧

网友:
书上看的吧? 在CRT显示器电源多次代换过,没有不良反映哦。

网友(点评):
是啊!导通时间、占空比、上升下降沿不都是由返馈电路控制的呀。不是固定不变的值怎么不可互换呢?是否还有其它参数不同,你没讲清楚啊。

网友:
占空比反馈电路会自己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