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示器

楼主(2010-11-16):
一台华硕VB191显示器刚开机会亮一两秒后不亮了,指示灯不变,都是亮着,可能是被保护了。这是电源板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电容都没爆。

网友:
这要具体查了:一般是电压保护,高压板可能性大些。

网友:
指示灯不变,说明电源应该没问题,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应该是高压 保护了  修高压板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