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超锐K431散热低成本改造,杜绝返修

楼主(2010-11-16):
很久没发帖了,这个改造是九月份就做好了的,相片拍了好久了,一直忙啊忙,也不见发财,不知道忙啥。一直没时间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今晚终于下了个决心发出来了。维修经过就不说了,也不记得当时故障现象了,这次主要说说散热改造吧,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不是有改良型的CPU散热器卖了吗?干嘛还要改的这么辛苦。我是这样想的,顾客花钱换芯片了,如果还花钱换散热器,成本未免有点高了,可能会不接受,自己有现成的改造的料,还是帮他改一改吧,就有了以下的改造,还是上图说明吧。

超锐K431北桥通病问题估计大家都知道了吧,要彻底解决问题,当然得换全新带R带温控的09年后产的芯片,不过这些芯片市场里非常难找到,我有幸找到了几个,这顾客看来运气不错。

芯片换上去后的效果。

原装的散热器很小,散热效果很差,当时厂家设计这个散热器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干嘛不把CPU散热器铜管伸长一点。

即将改造加上去的风扇就用强力的双面胶贴在南桥上面,靠中间下面的一个钉子上螺丝固定,风扇从光驱供电电容取电。

新换的散热器用非常容易取料的废主板上的北桥散热器,四面通风的好点。压簧自己用钳子改一下,一定要用螺丝来固定,固定螺丝的那个螺柱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焊上去的。

所用的风扇是DELL C640等老机器上的,这是我以前买的全新剩下来的几个。

把高出来的部分剪掉。

本来风扇电源从CPU风扇供电取的,后来发现显卡很热风扇还是不转,就改成了长转,从旁边的电容取电,谁知道关掉机风扇还在转,这样肯定不行,最后就近从光驱供电取的电解决。开机就一直转,关机就停。

别忘了把盖子的进风口也改一下,用原来堵住的南桥上面的胶纸剪下来差不多大小的一截贴在原来的进风口处,这样新进风口形成良好的通风。

全部改完后的效果图,这是风扇取电点没改前拍的相片,另改取电点后就没拍相片了。盖上盖子的相片也没拍,测试的温度也忘了拍照留念。通过这样改造后的K431不运行什么程序时的温度是四十几度,比没改前的八十度左右简直一个天一个地。改后跑3D03最高也才八十来度左右。

网友:
今天给华硕W7J换的全新09带R改良版110MT竟然是坏的,跑3D蓝屏,210大洋的芯片泡汤了,第一次拿到假芯片,郁闷死了。同一个商家同一次买的还有3个110MT,不知道那些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这次就惨了。

网友:
这同方的做的真XX , 用的什么散热啊,烂,
这样搞后盖能合上吗?? 会不会高啊,

网友:
散热器你选刚好高度的,那个风扇是刚好的,位置也刚好卡紧,比较合适。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哦 ,记得那里好像比较小的吧~

网友:
哥,你太有才了!

网友(点评):
你有点夸张了吧,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网友C:
说实在的改良的料贵!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无铅的锡珠干掉植有铅的好一点,再说了改良的料做有铅的也没有什么返修。为了芯片为了焊接质量还是做有铅的对RMB保险一点。可知道一个改良的料要21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哦 ,记得那里好像比较小的吧~

那里本来就是装一个无线网卡的位置。C640的这种风扇应该还是容易找得到的,或者找其他的散热风扇也可以的,只是涡轮的风力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感觉没必要那样搞。

网友:
楼主请勿拍砖,我不是反对你的这个观点。只是这样确实有点费时费精力。

网友(点评):
当你返修多几次你就不这样认为了,除非你喜欢顾客返修。这样估计顾客就算再坏了也不会找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改良的料贵!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无铅的锡珠干掉植有铅的好一点,再说了改良的料做有铅的也没有什么 ...

是做成有铅的好点,我这几个改良芯片当时那商家只收我X0元,我知道他有这批货的时候已经只有几个了。他是全新料板拆下来的,打个包装卖给了其他同行的,到了人家那就是全新的了。

网友:
知道怎么分辨打磨和原装的吗?上次我买了5个改良的过来,她发了5个打磨的给我,我当场就拒收(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选择代收款为好)因为我才开包装一开哈哈打磨的料。(那个白色的字体用洗板水轻轻一擦就没了,如果是真料用洗板水是擦不掉的,还有晶片的颜色和外观明显就不对劲)奶奶的我当场就打电话叼她,她说什么芯片不是她挑的,她只是负责联系和发货,我呸!我要是不认识改良料的话那蒙了不是蒙了!

网友D:
大家说的“把无铅的锡珠干掉植有铅的好一点”,是新桥把焊珠拖了,重新植上有铅的珠子吗!这样的好处在那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说的“把无铅的锡珠干掉植有铅的好一点”,是新桥把焊珠拖了,重新植上有铅的珠子吗!这样的好处在那里 ...

无铅的锡珠容易出现焊接不好,更容易虚焊。不好意思,不能从理论上解释得更清楚给你,这是大家得出的经验。我有时懒,也是直接做无铅的给顾客,温度把握得好也不是那么容易出现返修的。特别是有些顾客一定要当面看着你换芯片给他看,这些一般都不会再另外植珠浪费时间了。

网友:
我看你前几张图片以为是台式机呢~~~原来是笔记本,国产货真的很让人失望啊,做工太差,我没干维修之前见过一台神舟的本,型号不记得了,里面全是台式机配件~

网友:
这样改会不会噪声很大呀?风扇要定期加油

网友:
这成本得多少呢?  报价呢?

网友:
有料改是好,不过可不可以不换桥的情况下加风扇呢,,不过风扇也比较难找..如此做法,说实话,不太切合现实...

网友:
着个  不能完全实行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要价格合理客户还是会拿过来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