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f388一体机用什么工具拆开

楼主(2010-11-16):
求助 hp f388一体机用什么工具拆开呀(工具的名称型号,好在网上购买),买了2套工具都不行,螺丝孔太深。谢谢!(好像是内六角螺丝}

网友:
正是用内六角,那是维修HP喷墨必备的

网友:
不是内6脚,是内6花的螺丝刀
一本道买工具的地方你跟他说买T头螺丝刀就可以了
HP一体机的螺丝一般是T-9跟T-10

网友:
用内6花螺丝刀t9打开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