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待机电流0.053

楼主(2010-11-16):
手上有台索尼笔记本,故障是不能电池充电,其它都正常,测量充电芯片MAX1908E时不小心碰到两脚短接了下,待机电流就变成0.053,开关针有3.3V,按下去无反应,请教下该查哪条线路,谢谢各位及时的给于指导下,趁师傅不在赶快修好,免得遭训

网友:
     管子击穿短路了?    量下哪里短路了没有

网友:
你管子被你弄短路了没呀``

网友:
待机也不能说不正常呀 !不行就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