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坏道能低格吗

楼主(2010-11-16):
硬盘有坏道能低格吗?低格后能屏蔽硬盘坏道吗?

网友:
如果是在前面的话低格没什么效果的

网友:
坏道太多了,低格不了,少的可以,坏道严重的盘不建议使用

网友:
用mhdd里的erae这个命令试一下有可能行的。。也相当于低格

网友:
我也有块硬盘 低格居然不好使  正在想办法呢

网友:
用thdd试试看吧

网友:
如果是物理坏道直接用PQ隐藏。

网友:
我觉得低格能修好盘的话这个版块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
先用mhdd擦除试一下    然后再用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