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索尼笔记本的

楼主(2010-11-16):
       现在很多索尼笔记本给客户装完系统后,键盘上快捷键的驱动都找不到,实调亮度的快捷键都不可以用,遇到这样的事跟难缠的客户很难解释清楚这些事。索尼官网也没给出这样的驱动,想问下各位大哥。大侠有没什么办法,教下小弟

网友:
索尼的就是麻烦,在百度上看有没有,原机带的安装光盘上应该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我都试过了都没,听人说,这根安装驱动的顺序有问题,是这样吗?那具体安装顺序是怎么样

网友:
你现在装的是什么系统,不行换个WIN 7试试,不行的话多装几遍看看

网友(点评):
你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有没个确实可行的办法么

网友:
有的快捷键是需要软件指定的,ACER的有的是那样,我遇到过

网友:
你在做索尼系统前备份一下驱动,装好再恢复,看看怎么样

网友(2012-05-16):
唉,是麻烦,亮度不高的话,看起来肯定不舒服的

网友:
说下型号,可以给你找下快捷键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