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片上的6个管子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0-11-16):
我看到两个散热片上各有3个器件,我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ATX电源的两个散热片上都有6个这样的器件,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
靠近大电容的那三个是开关管,后面一点的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电源都一样,有的用的是三极管,有的用的是场效应管!

网友:
哈哈,感谢二位回答。对于电源维修,我已经找到了很好的教程。楼上说的视频资料我根本没有耐心看完,我看的是文字加图纸资料,已经入门了。

网友(点评):
祝贺你入门!因爱而喜,因喜而精!

网友:
这么快就入门啊,真是神速,有电子线路的基础吗

网友:
有的是三极管,有的是场效应管 ,有的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听说电源维修是比较难的,楼主这么快入门了,羡慕!!再听说能修电源了,那显示器也就通了一半,这种说法可信否?

网友(点评):
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就是开关电源的一部分,缺少了后面的整流滤波稳压环节。

网友:
用在不同位置性质就不一样

网友:
楼主在发贴问出这等问题后才5小时多就入门了强。。

网友:
你应当找个电源电路图先自己研究一下,这其中有电源管和整流管

网友:
强,我自学看了两星期,书加图纸加实物,才看懂了那块是什么电路,起什么作用。现在还没有实际来修。汗,494那一块还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