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击法的实际应用~

楼主(2010-11-16):
昨天接到楼下一卖二手的机子 长城的  说的暗屏 拆了一下就给短路了  取板测量发现3.3V短路  翘起电感 发现为后级 短路  因客户要的急 就用电击法吧 以前一直看论坛里用电击法 能迅速的找出短路来  随来试试 于是把电压调到2。5v 左右开始烧 看到电流为0.08 于是开是摸  这儿摸摸 那儿摸摸  就是摸不出来 于是把 电流调到底 现在电流是0.1了 还是继续摸  靠都快摸怀孕了 还是没摸出来 一会儿楼下小弟过来了 说是客户急着要见机子呢 就拿下去了 只好就此罢手。唉.. 郁闷啊 以前看帖子 见人家用烧鸡法 感觉也没啥啊 不是芯片有发烫的 就是有电容 二极管发热的 轮到我咋就摸不出来了呢!看来什么东西都得实践啊!所以小弟想在请教一下有经验的烧鸡高手 告诉下在电击的时候应该 注意些什么 电压 电流调到多少就合适了! 小弟在此谢过了~ 来日到我这边做客的话肯定请各位吃 烧鸡 ^_^。。。 还请各位同仁不吝啬教

网友(点评):
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像板层短路,正负直接短不是器件引起的,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你得多摸会。。。。。。主要看电流,吧电流控制在2A左右,差不多1分钟就能摸出来

网友:
楼上正解,小心表把手烫个水泡

网友:
一般1点多A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要那么大啊 !着实不敢想!不怕烧坏其他地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看电流 不用去管电压么?

网友:
在负载不变情况下,电流不都是电压决定的么,而不同地方短路你电压当然不同了

网友:
烧鸡法,,有些负载也不一定会发热的..

网友:
你要看看你的负载电压是多少啊再烧不要过大了要不就会烧东西了

网友:
我以前,烧到2A,烧了几分钟,都烧不出来,也不见得,板子里面发热,就是全部都不发热,这是最苦恼的。

网友:
电流调低了啊

网友:
摸不出时加大电流就行了

网友:
汗死。。0.08能有什么发烫啊

网友:
如果完全短的话 就烧不出来 这时他就相当于一根导线 是不会发热的

网友:
电流放大,伏数放小。1A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  这不是以前没用过么!不知道电流该调多大!现在知道了!今天就修好个公共点短路的!哈哈~  真的好快

网友:
这么快就学会了,我还不会用烧机法呢, 有人说容易烧坏东西。也不敢乱烧...

网友:
有些是烧不出来的,有个机器就是电源芯片坏了,电流都1.5A了,愣是一点都不热。没有办法一路一路的断开,才找出来。

网友:
还是一个一个拆稳当一点 一块板没有多少何以拆的 要不了多久时间 维修不要心急啊

网友:
上次烧了好久都没烧出来,烧机线都快冒烟了,最后原来是一个插口底下连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