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ADTEK(丽台)PX8800GT 512M 显存定位!

楼主(2010-11-16):
开机花屏
测试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FBA[31: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0]          0          16815616            0
FBB[63:32]         0             0            0
FBC[31: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156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显卡原图

网友:
应该是逆时针第四个,只是参考意见,你可以拆下来,再测试一下,如果故障不变,那就是这个颗粒了

网友:
我最开始  以为是逆时针第3颗  加焊了一下 还是一样   这卡散热做的还可以  GPU不会有虚焊吧  还现在在查 第3和第4颗的外围电路

网友:
好卡呀。可为何没看到那一位报错呢?

网友:
逆时针第4片   B区第一片   31:0

网友:
BIOS 已经刷了 还是花屏 显存也加焊了  还是一样   请高手出点子!
    可以阉割成256M  128BIT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