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杂牌板怎么关闭从网卡启动,开机老是要转半天 ,急死人!

楼主(2010-11-16):
一片杂牌865板怎么关闭从网卡启动,开机老是要转半天 ,急死人!关闭网卡就不会了,可是那样连网都上不了了,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bios或shift+10

网友:
bios设置,要么刷bios

网友:
实在不行的情况下 拔掉网线.应该就行了只是麻烦点.换加独立网卡也行.

网友:
2楼正解。就是这二个方法可行。

网友:
进入网卡启动设置,选择从本地硬盘启动就可以了。认识英文就行的。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一下

网友:
打BIOS里的LAN BOOT关了就行了

网友: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LAN BOOT这个英文,步骤详细点说说  好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这种板,没找到关的地方,但是,在转的时候按下ESC它就不转了,也没什么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