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电脑不开机处理的简要方法及顺序

楼主(2010-11-16):
新手入门——电脑不开机处理的简要方法及顺序
1、检查CPU 的三大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2、取下BIOS 查22脚片选信号是否有跳变
3、试换BIOS,查跟BIOS 相连的线路
4、查PCI上的数据线,地址线(及AD),中断等控制线(这样可直接反映南北桥问题)
5、查PCI,CPU座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北桥是否正常
(一)、供电CPU内核电压
(1)无电压
   A、场效应管坏,开路或短路
   B、滤波电容短路(电解电容)
   C、电压IC 无输出
      无12V 供电
      电压IC 坏
      断线
 (2)电压低
   A、CPU 工作电压相关线路有轻微短路
   B、场效应管坏了一个,输出电压也会变低
 (3)电压高
    C、反馈电路无作用
    D、电压IC输出电压低
 (二)VID0-4(+5V电压)
电压IC 无输出
和CPU座相连的排阻坏
断线
 (三)VTT 1.5V
 (1)无电压
     供电场效应管坏
     VTT1.5V 有对地短路
 (2)电压高低
     场效应管供电不正常
     场效应管坏
(四)时钟
(1)无时钟
     CPU座与时钟IC 之间开路
     时钟IC 无输出
     和输出连接的滤波电容坏(10皮法)
(2)时钟IC无输出
     供电是否正常  3.3V  2.8V  2.5V
     全部无输出或一半无输出
     晶振是否起振  22皮法是否坏
(3)全部无输出
     有供电,IC 坏
    无供电,查供电相关线路
(4)一半无输出
     IC 坏
     查不正常的一半供电
(五)复位
(1)无复位1.5V
     A、复位电压低:北桥坏
     B、有电压无复位
        北桥假焊或北桥无复位
        与北桥相连的线路断开
  (2)北桥无复位(看PCI、IDE是否正常)
      有复位:与北桥间断线
      无复位:查复位的产生电路

来源:中国电脑维修联盟
作者:yitianli

网友(2014-03-10):
哪里是新手的……

网友:
阅读了,不明白的是:文中“取下BIOS 查22脚”是具体指那种型号的主板。

网友:
哎呀·····似懂非懂啊

网友:
完全看不懂  我比新手中的新手还新手啊

网友:
好像不懂的了

网友:
看懂了确实是新手的  这个新手指的是刚刚进入维修行业的人

网友:
这应该是中手以上的才有办法学习,唉,我是新手中的新手,努力学习!

网友:
学习了.好正在想修主板

网友:
泪奔啊,看来我还达不到楼主所说新手的的境界,我是新新手。。。慢慢学吧。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真是一个很好的文件

网友:
看着有点迷糊!

网友:
这是主板芯片级维修的东西, 不错

网友:
这可不是新手该知道的啊

网友:
其实是高手

网友:
还说不太懂啊

网友:
泡迅维还是能学到东西的,我也是新新新新手

网友:
 学习了 不过这一快还有点模糊的概念

网友:
不开机不是先查待机供电和开机触发电路吗?

网友A:
应该是先查ATX电源吧,刘老师教学视频里检修四段,应该是I/O

网友:
比新手都新

网友:
还是有点复杂,慢慢学吧

网友:
楼主该更新了。

网友:
应该是看不懂的了啊

网友:
lz已经很入门了

网友B:
不明白呀 为什么量BIOS呢

网友:
好帖子必须得顶的

网友:
南桥的 问题

网友(2014-04-18):
新手 ,维修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受教了

网友:
真能说还没到新手的级别啊

网友:
不懂 但是我要学的东西啊 谢谢

网友:
有图配上就好了 比较抽象!

网友:
收藏一下, 新手学下

网友:
虽然 是老手但是还是顶楼主一下

网友:
似懂非懂,先收藏了

网友:
我是新手中的新手,努力学习!看不懂正常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为啥我一点都看不懂呢

网友:
还是不明白、

网友:
求复位电路详细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不知道怎么意思的?看不懂的

网友:
哇哦,太深奥了吧

网友:
我玩了,看不懂

网友:
我学下,可还是不懂

网友:
很好很强大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这个写法哪是小白能明白的了啊,要写的再简单一点

网友(2014-05-18):
慢慢学吧

网友:
理论都知道,就是不知如何下手啊!

网友:
看不懂 不过应该有用

网友:
表示看不懂.但我一直都是这么做

网友:
对于基础知识比较好的新手来说是一比较好的文章。没基础看的话会迷糊,文章标题说的是不开机,不开机分析起来问题就大了,新手还是从能不能触发再到点亮说起比较好。文中提到bios22角片选信号,这中只限于用方形bios的主板。从全局来看仔细分板此文章还是很有益处的赞一个

网友:
老师这个太深了看不懂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我离传说中的新手境界还远呀,加油呀

网友B:
我是新手,前面的路还很长

网友:
学习了 多发一些这样的学习资料 主板芯片级维修基础

网友:
感觉看懂后不再是新手了而是老油条了

网友B: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不过对我无用了

网友B:
这个我忆经学过了,怎么还回得不了呢

网友B:
怎么不啦,我为什么回得不了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贡献,这个应该是新手要学的吧,学习了。

网友:
新手一定会看不懂的

网友:
这哪里是新手呀,自愧不如

网友:
完全看不懂。看来需要系统化的学习一下。

网友:
还真是没有看懂哦?你说的

网友:
也太新了吧,坑啊

网友:
简单明了,收益很多

网友:
看来我还差的很远呢

网友:
是主板还是笔记本?

网友:
刚刚开始学修主板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 ,我还需要努力

网友:
似懂非懂!!!!!我還是慢慢學習囉!!!!

网友:
还新手呢鄙视一下

网友(2014-08-15):
不太懂 学习学习 赞一个先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看贴就回,学习了!谢谢

网友A:
很好的学习资料!保存了!

网友:
不太适合新手入门的啊,都必须要有一定经验的才看得懂,

网友:
仔细看啦所有回复,都说看不懂,其实也真不好懂,BIOS芯片看22角。现在的芯片一般都是8角或16角,LZ你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哈。

网友:
多谢分享,新手的福利

网友:
我擦这是新手吗?这是有维修经验的师傅啊,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网友:
又学习了一遍...

网友:
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
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

网友:
楼主真拽,赞一个

网友:
谢谢老师指点,我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

网友:
学习一下基础的资料,感谢提供

网友:
线路级维修,高手、

网友:
对于新手是好思路 但新手根本不会查供电 时钟  复位 等.要是把这些方法转换为视频就最好了 就跟刘坚强自学主板那样.

网友:
看不懂啊 老大

网友:
凌乱零乱...

网友:
所有BIOS的脚都一样吗

网友:
感谢分享 好 好学学

网友:
不懂。。。还需要学习。。

网友:
我比新手中的新手还新手啊,看来还是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2014-10-03):
看不明白,看来还没有进入新手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