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0-11-16):
单位的一台监控电脑开不了机,于是短接电源绿色和黑色线无反应,更换新的电源电脑还不开机,换主板后正常开机。事后我测试电源,紫线4点几V输出,短接绿黑线查黄线无12V输出,于是判定副电源部分应该是好的,重点测试主电源开关管及周边的电阻二极管等,在线测试基本正常,这就纳闷了,于是测试各电压输出值,包括绿线,灰线,494供电13脚,4脚,14脚,均比正常值偏低。最后查看了一下电源风扇不能转动,拆下风扇,找了一个机箱散热风扇暂时接在电源的4pin上,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动正常,测试,紫,红,绿,黄各线电压正常,最后找了一个电源风扇换上算是修好了。
到这里,绕了一个圈,本来应该先看看风扇转不转的却先去查其他的原因,而且主板主电源供电的开关管爆掉也是因为电源风扇不转造成主板供电不足造成的,我把它贴上来,目的是给大家一个借鉴,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

网友:
你的电源风扇短路了

网友:
可以这么说,一台电脑,主板与电源同时坏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电源会由于风扇坏而不启动吗??,,除非风扇是短路的,,,而实际是风扇很少有短路的

网友(点评):
肯定会,我遇到过!!!!

网友:
你的故障现象和你分析的原因肯定不对,就不要误导别人了,呵呵

网友(点评):
我相信LZ没有误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网友:
东西修的多了,你就知道一切皆有可能了,支持LZ!!!

网友:
判断风扇是否转是修理电源盒的第一阶段,肉眼能看到。

网友:
这种情况的几率应该很低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肯定的说是这样的,而且就是我本单位库房监控电脑出的这种问题。
电脑不能启动了,我拆下电源,短接绿黑线不能启动,风扇不转(当时没用手试试,以为是电源没有启动),由此断定电源肯定坏了,如是换上一块航嘉电源,试机还是不能启动电脑。找了块技嘉845主板换上开机正常。电源问题就不用多说了,同上,检查主板(intel845)发现60n3s场馆击穿,由于没有配件我还没有修这块主板,但我想信主板是因为电源风扇不转引起的。

网友:
两样板子同时坏的可能性太小了

网友:
风扇不转会引起主板的故障?应该是先坏电源,不该坏到主板上?主板坏也许是别的原因吧。

网友:
风扇短路很少见,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就算控制线圈的3极管短路了,可是线圈还有电阻,不足让12V过流保护

网友:
上次修个电源风扇里卡了一条壁虎  里面电容全鼓包电源才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