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开机掉电

楼主(2010-11-16):
本本来的时候,客户说最后一次不开机是花屏, 用可调电源测试电流到0.78A,做完显卡后,电流到1.12--1.16,但不开机,电流就会停在这一段里不动,后测到北桥有给CPU复位信号,后给CPU加焊,换CPU问题依旧 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不开机
cpu

网友:
南桥加焊了,现象没有变,

网友:
感觉更像显卡问题了,之前比较象档内存。南桥我觉得可能性小,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北桥植珠,重做 了,现在不掉电了,但是还是电流留在1.12--1.19之间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显卡是我植珠重做的,北桥也是重过了,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清o航
的帖子
只要是动过BGA的元件
谁也不能百分百的保证完好
万一显卡本身是坏的呢??

网友:
2.5 1.8V的问题吧

网友:
供电全有,愁了,不过真的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吧,我弄个显卡再试一下吧

网友:
换个显卡,如果电流还不动,看南桥晶振电压稳定不,不稳定是不会工作的CPU

网友:
谢谢!!!!我再研究一下,等新的片子到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