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enQ FP92W电源板图纸

楼主(2010-11-16):
,多处电阻,二极管炸坏 ,现在没图纸难修啊、那位帮帮我谢谢

网友:
电源板上写的型号是  4HL2E02.A35

网友:
没有图纸的,你要哪个电阻参数,告诉我,我帮你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R612 R613  R623  .开关管的型号不知道 被人换过的。谢谢了

网友:
图纸是公司的机密不要想了

网友:
炸成这样的我一般就换个一体版算了,到图纸麻烦

网友:
R612  47欧姆
R613  1000欧姆
R623   4.7欧姆

网友:
只有更换新板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交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