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精英P4M890T-M2主板一块

楼主(2010-11-16):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精英的P4M890T-M2,是BIOS座子被弄坏了,掉了三个焊点,修了两天没有了头绪,找不到焊点在哪,今天终于修好了,谢谢“weinimoyu ”给的解答,今天发几张图片供大家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板 飞线 跑码 亮机 进BIOS BIOS引脚定义 掉焊盘的三个引脚

网友:
11 12是空脚  13脚还可以找到焊盘。直接飞的线,13脚是连I/O的41脚、

网友:
等于光  13脚是连I/O的41脚 就行了?
你真厉害,你杂知道啊
厂家看PDFl饿?

网友:
怎么搞掉的,这个用风枪很好换,重要是加好焊锡
用烙铁也不难焊,不过容易虚焊

网友:
很强   恭喜一下

网友:
很强   恭喜一下

chinachenhua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