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篇(PM45芯片组)----3V短路--ucore没有---没有u的PG---找不到网卡

楼主(2010-11-16):
3V短路0欧,干掉U15IOsmsc后仍然是30几欧,确定SB也短路,其换之,后上电无UCORE,干掉3208出来了,无PG出来为1.7,通NB,取之上电出来了3.3,后换之NB,开机正常进系统,找不到网卡,换之其测试几天没有问题。

网友:
人才呀,换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用电烧法判断吧
上次又台机子也是3v3短路我用电烧法判断南桥短路
换之Ok

网友:
你哪里的现在还在打雷吗

网友:
现在还打雷呀??

网友:
换那么多,跟换主板没差别了吧

网友:
换了这么多,那你不亏了呀

网友:
好久没修到打雷的机子了~

网友:
冬天还打雷,晕啊,是哪个地方啊,楼主讲话也些不清不楚,表达不行

网友:
很好,如果能详细描述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