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跑87 85 如何解决

楼主(2010-11-16):
一台T41 跑码81-80,后停在87 85.电流0.65.  刷过无安全芯片BIOS,和密码芯片.也换过南桥,都没有用.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故障,分享下.

网友:
安全芯片问题啊 !!!

网友:
安全芯片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哪个是安全芯片.

网友:
知道的告诉下.哪个是T41的安全芯片

网友:
刷一个不检安全芯片的BIOS吧

网友:
一般都是安全芯片的问题,刷一个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可以随便换一个安全芯片,板子应该也可以亮,只不过开机会报1902错误(用此方法排除一下也不错)

网友:
那位有T42的无安全芯片的BIOS!共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