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正22寸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不亮了

楼主(2010-11-16):
一方正22寸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不亮了,重新开开关有可以亮,代换高压板一样,代换驱动板也一样,单独给一个灯管供电可以正常显示,其中有根灯管电流有点大,为0.75A,其他3根为0.48A,不知道是不是此灯管引起,有那位大师傅知道什么问题,告知,谢谢
我曾这样试过哦,把那根0.75A的灯管不接,接了个笔记本屏的灯管,故障还是亮一下就灭啊

网友:
灯管坏一根,电流不平衡保护了,最好4根全换.

网友:
最好4根全换.

网友:
不全换,加焊行不行啊

网友:
建议还是全换了吧,也不费什么事。

网友:
可以单独换一个灯管

网友:
4灯 改成 2灯 就可以了 换灯管 有一定危险,新手不建议

网友:
对,换灯管比较麻烦,不要小毛病弄成大病了

网友:
电流大的那根灯管老化引起的,你用笔记本屏测也只是接一根灯管有一个接口没反馈高压板照样会保护的。如果 是四灯的把电流大的那根不接在其接口上接一个高压电容。

网友:
换灯管吧,22寸的少一条灯管会有点暗

网友:
简单,去保护就行了!

网友:
把那根坏了的   短接就好了

网友:
"其中有根灯管电流有点大,为0.75A,其他3根为0.48A,"
这0.75A电流,您是怎样测出来的? 您是否知道一般灯管电流只有3--8MA(有效值),而且是约50KHZ的高频电流.

网友:
把那根电流高的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换灯管就好 的。。。。。。。。。

网友:
我把灯管撤开了,有一头烧焦了,由于手上没有22寸灯管,重新焊接好,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谢谢大师们的热心。

网友:
0.75的灯管坏了   对于新手还是不要换灯管的好   把它该成两灯的就行了或是把他短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