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7011问题以解决,

楼主(2010-11-16):
半年前发帖问的这个机器,正常使用看电影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一震动就死机或者从启,当时告诉客户有风险,客户没有维修,前天拿过来卖给了我,但是硬件没修过,还跟半年前故障一样,根据大家的指点加焊了南桥,故障解决了,特发此贴通知一下,在此也感谢论坛上的高手不惜赐教,

网友:
很不错啊!怎么是南桥的问题呢!你般的北桥的问题多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没办法确定是南桥还是北桥,只是没有BGA我的设备焊南桥好焊一些,我就先排除了一下南桥啊,在一个就是论坛里的老师多数都说是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根据他们的经验我就来修了啊。

网友:
南桥啊,,,,,,可能是一动机子,南桥就空焊了,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网友:
很好啊,我以前也遇上过很好的思路啊

网友:
应该是的啊!南桥主要是控制外部输入输出的。如果是外部的原因,应该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