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开机断电,貌似短路。高手进

楼主(2010-11-16):
hp nc6000表现为开机困难,有的时候不过电,有的时候过电不亮,诊断卡00。拆开机观察MAX1987被换过。在基地查资料都说MAX1987坏了,不知道这本是不是这的问题,求高人解答。如果是这的问题,还有没有必要再换一个。

网友:
這顆IC不是壞了~
大多是虛焊
建議取下清潔後再焊回去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AMD的CPU,?可能CPU,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最好先排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