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宽屏液晶G195WL无1440*900的最佳分辨率,高手请进来看看(已解决)

楼主(2010-11-16):
晕了。。遇到一个菜鸟问题! 无1440*900分辨率,显示器是G195WL。
情况:以前用的是一个22寸的液晶,现在改用宏基G195WL   19寸宽屏显

        示器,但无最佳分辨率。
解决: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后恢复了系统,情况依旧,,后又在主板官

       网上下载了显卡驱动(集成显    卡)还是没没有此分辨率,怀疑此
      驱动太旧,再用驱动精灵再度更新显卡驱动,但还是故障依旧。
      此后又更新主板驱动,,依旧,又试着手动增加此分辨率,,但是不

     成功,增加后高度过高。显示器   不能完全显示出来,要上下移
      动。     到此无招了。
        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弄出来??

      显卡肯定是支持的,因为我以前用过19宽屏

楼上正解 。。。这个是属于数据线的问题。。。是在VGA第12脚有一个叫DDC的数据传输,此VGA线12脚不通。。。更换后问题解决。

此问题一解决。。请问版主怎么改变为已解决?

网友:
显卡是支持这个分辨率的。。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也是1440*900    是标准的19宽屏液晶

网友:
换 原的 VGA 线  不要用买的那种   有的 线  少信号 是认不到宽屏的

网友:
看看你的显示器是不是标准的19的
要是18.5的就是没1440*900

网友:
长虹LT22610也出现上述问题,期待怎么解决

网友:
y用驱动人生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标准的19的

网友:
如果解决了我会把方法公布出来的

网友:
还是跟显卡驱动有关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1 换数据线 买好的
2 换显示器驱动,购买时候自带的光碟
3 换显卡驱动
4 如以上都不行 强制更改显示器驱动,如原本是默认显示器 改成即插即用的显示器
5 以上皆不行 那就换显卡货换显示器
6 还不行,你人品太差 建议多去庙烧烧香 多行善积德。
第六条纯属本人扯蛋~~呵呵  :P

补充一个方法 用DVI转VGA头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这个是属于数据线的问题。。。是在VGA第12脚有一个叫DDC的数据传输,此VGA线12脚不通。。。更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不是标准的19

网友:
哼哼,数据线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
12  15脚是DDC数据传输脚如果这两个脚不还主机就不能读取显示器相关信息(比如厂家  型号 最佳分辨率)所以就不能输了正确的信号。

15,我记得是接地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显示器数据线问题,要用有显示数据通道DDC功能的数据线。我的显示器DELL E198WFP 之前也是2头只有一个电源滤波器没有显示数据通道DDC这个功能不能调到1440x900分频率 换了2头有二个电源滤波器的就是可以了。

网友:
OK,又学了一招,不错

网友:
是啊。。就是这个12脚不通。。找了一个通的。。接上就好了。。以后就要注意这一点儿了。。

网友:
这个数据线问题一般想不到

网友:
而且是新线。。新线的第12脚不通。。(进的哪一批线都不通)

网友:
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躲注意 学习

网友:
以往还没有遇到过这样数据线造成这个无法显示的,真是学习了,同时也提醒我们买线材质量也是不能忽视的。

网友(2011-07-16):
后来查了一下VGA针脚定义。。12 15脚均为数据传送脚。。。如果不通的话会导致显示器和主机之间不能进行数据传输。。。所以导致无法识别最佳分辨率。

网友(2011-11-23):
您有MCU的程序吗?我需要一个程序。急求。

网友:
专业配驱动板 估计程序错了 不好搞的可以联系我 QQ352348183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

网友:
不合格的液晶电视 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此类问题我曾遇到过

网友B:
终于看到这个了

网友:
原来是数据线的问题,长了点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碰到过。

网友:
一般卸载显卡驱动重新安装就OK了,还真没遇到过VGA线造成的这种情况。遇到线的问题基本上是缺颜色。

网友:
这种都可以,以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呢 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个还没遇见过

网友:
这个真有意思 居然是线 呵呵

网友:
跟显卡驱动有关

网友(2012-01-19):
学习了 数据线 12脚DDC数据

网友:
没想到是这根线,在学习的时候会老师都是说RGB和行场信号

网友(2014-07-24):
还有这样的问题,现在的bga线次品太多了没办法啊,新买的好多都用着用着屏显示出问题

网友(2015-07-11):
高手 今天又学到一招

网友:
没有遇到过楼主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耍下驱动板的驱动 驱动出了问题 会影响分辨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