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楼主(2010-11-16):
INTENL的FOXCONN板子。。。。CPU供电下管没电压。。。求思路

网友:
是不是供电控制模块脱焊了呀 加焊试试

网友:
是什么问题啊,都没有说清楚,跑什么,还是复位灯常亮啊,只是下管没电压吗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CPU供电下管没电压。。。求思路?

网友:
i板,多半是供电IC有问题

网友:
多半是电源IC坏了。

网友:
先查各处供电是否正常,再查cpu供电!

网友:
下管输出怎么会有电压呢

网友:
修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下管是测不到输出电压的

网友:
它的G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样问很难帮到你,其它几大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位老兄,有点搞笑吧,,你真风趣,下管S级,会有电压吗?你说的是D级吧,,晕死。。。。

网友:
         晕...    求助时多给些资料...

网友:
首先下管S极没电压是正常的〈此脚接地,有电压就见鬼了〉,D极没电压就看上管有没输出电压,估计不是场管坏就是电源IC坏了。

网友:
给出的信息不详细啊

网友:
查一下主IC是否已经发出电压了

网友:
什么叫做下管没电压?是核心供电还是g极的控制电压?就楼主这么懒,说都不说清楚。谁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