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待机电流0.06A

楼主(2010-11-16):
DELL 1420 待机电流0.06A。
问题:1、3V,5V电感的对地阻值多少是正常的?
      2、待机高,有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机器刚开始的时候是短路,检查3V,5V的低管对地,换完后待机出现了,但是待机高。

网友:
{:4_107:想告诉求救

网友:
1420。待机,是0.04。然后马上为0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
可能因短路,把板上谋此地方烧断线了。仔细查啊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台,1420的 ,,待机为0.01 左右,用的是龙威的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