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没输出

楼主(2010-11-16):
我这有个电源,变压器后面没有电压了,怎么修?

网友:
线断了
你检查检查

网友:
紫5V  都没有吗??

网友:
什么电源,没讲清楚,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网友:
楼上什么电源你要说清楚嘛,不然怎么分析

网友:
什么电源啊?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怎么回答呀 ,,,没有电压输出,,,那你还测量了什么

网友:
活囵楼主说了个活囵事,是普通工频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啊

网友:
变量器出来的是交流,所以要量电压的话得在整流后的滤波电容那里量,如果前级电压都正常而后级没电压,那很有可能变压器损坏或者相关的线路有开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