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维修X31天冷电容变质漏电

楼主(2010-11-16):
艰难维修X31天冷电容变质漏电
反修三次的X31今天终于得救了,上周一大早:接了一台IBM X31机器,故障现象为不加电,经过交谈后。拆机检板、待机完全正常,3M 5M 1.8M 1.2M均正常.但一加电、机器从待机电流0.04掉到0.03,接着思路是断掉电源开始测:主板各路供电对地阻值.经查实无任何异常.跟据此机通病故障处理,不说大家也明白.所以我同样也是先换1.2V C683升压电容。但换完故障一样.心想不会U48也受损了吧,跟据一前修的有时电池不能加点、U48不工作的也有、还有MOS管受损的也有.接着换了一个U48换完后再加点,电流上来了接屏IBM 大字也出现在眼前.弟兄们乐呵着装了机.!如果是这么简单,那我就不用在这瞎掰了.没过几天这好朋友又回来了. 经过再次检查同前次故障一样.不说了接着又换了一个U48 1845换完后又能顺利加点.只要能开机你怎么开都不会有问题的.这时心也郁闷,能造成1845受损那也只没有几个地方顺着给1845管控的两个MOS管都给换了吧并且给VCC CPUIO后面升压电容也换了同时也换了两路电压,经测两天没事.通知客户取机,客户也乐呵来了取了回去.过了一个晚上:早上我还没到单位呢,老兄他已经在公司等候多时了.索幸都是老客户知根知地的不会说什么,那见了也不好意思啊!只是说不急用,你慢慢修修看吧,如果真不行也就算了.
客户说的谁我心里很好受,那我也得跟这板较较劲啊!兄弟们七里八差的又是拆.对这样的短简换完U48定能好.想了想那我先测坏的时候,测测各路供电有没什么不对的吧,默默无闻打开了图纸,首检1845工作条件吧.
VCC16V4脚正常25 19脚内部高端门供电但这供电用示波器过来电压不沌经过双二极管后的电压波感觉不正,但也说不上来,感觉就是有问题了.那就先换了这管再说吧.换完后故障还是一样.再回头看看图纸是有5VM电压送过来的.那我就直接短接试下吧.再次插上电源边待机都没了3M5M也没了.难道不能短接心想不应该啊,然后插电多试几次又出来了.有时能加上电.多数不行了.这时喝了杯茶思考了会,如果加不上的话那我应该看看1631的工作条件吧:测了下1631供电正常5VL也正常信号呢23脚也正常728脚呢从3V掉到1.6V左右再想了想如果是保护了那么可能会给23脚信号也切断,但是这很其怪,没有拉底现象.而且7 28脚这两个也没完全拉底现象.心思很其怪,一般来讲大家都知道,IBM保护电路做的好,只要有点不对它就会通知控制端,断了信号.进行保护.这好像有点不同,一时也难以理解,这难道是1631控制的3M 5M带不动后级负载了.想到这突然想起来了,前几天修过一个V3000的机子早晨来的说晚上用的好好的,早上怎么也开不了机了.此机器也是无3M5M,51120各脚工作条件也是正常但就是不输出.用热风吹吹3M电容就能输出.等机子冷了也是不输出.换完3V电容就好了.顺时我又拿起吹吹5M 升压电容.加电立马起来.每次加点都行,然后再断开电喝了杯茶等冷了30多分钟又出现问题了.那就断定为3M5M其中出现了问题.
为了节省时间一次性给3M 5M两个升压电容都换掉,再加电好了.之后在我这里用了很长时常再也不出现此问题了.
冬天来了:特别北方的维修朋友都注意点,好多可能都是电容或电阻漏电或电阻导电不良都会引起这种故障现象.如果遇到这种:方法可能热风枪吹吹试着看看.找点好的方法.要真正用仪器表等测.可能很不好抓住此故障点.

网友:
好贴:值得借鉴

yzz163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了,如果是我可能早就不会修了。不过看到楼主后我觉得还差很远

网友:
我觉得3M\5M的升压电容有问题的时候应该都不会出3M\5M的吧,你之前第一次修的时候说3M\5M都正常的

网友:
楼主指的“升压电容”应该是“滤波电容”吧?

网友:
对滤波电容不良了.

网友:
当没负载用有时还行,但有负载用就不行了.1845用的时候就会掉了.带不动1631进行关闭驱动输出.

网友:
楼主说的条条是道

网友:
我进来看看 我是过路客

网友:
3M 5M两个升压电容都换掉  是BST 和phase 之间那个电容呢?还是 3V 5V对地滤波电容 楼主要是把电容位置标上就更好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波纹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下楼主,换了升压电容待机是不是有变化,T4X系列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当3M5M输出时:机器待机是正常的.一开始3M 5M 都能出来当你特别是早上天冷时当一加电主板所有待机都不输出了.机器成为保护壮态那样.

网友:
维修思路借鉴一下  谢谢了

网友:
高手!!!    以后多写些这样的好帖

网友:
楼主,真的是世外高人啊。。

网友:
回楼上用示波器:待机是看不出问题的,只有当加电就回到保护状态了,也测不了.再说了示波器有不是万能的,这种故障也测不出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用示波器:待机是看不出问题的,只有当加电就回到保护状态了,也测不了.再说了示波器有不是万能的,这种故障也测不出 .
你会用示波器吗?

网友:
现在我已经遇到这种问题了,现在已经了解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很有启发啊 不光是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还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啊

网友:
升压电容就是C646啊

网友:
我最近修的一台联想的电脑就有差不多的感觉,最开始不显。重植了之后就可以了,冷了机子又不行,反复好几次。郁闷啊。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啊,你说那个升压电容是哪个啊?

网友:
lz是不是说的是滤波电容,而不是升压电容

网友:
C650才是升压电压。楼主截图没截对?

网友:
前几时就修了一台一样故障的。也修了二次了,一次客户来了还没拿走就不行了。看来天冷这故障也跟着起来了。

网友:
好贴,学习了,我想用5M应该变大导致U48损坏,不过我想变化的肯定不大,修机真的要细心啊!

网友:
楼主很是厉害   学习了  给我早让客户换主板了 呵呵 偶技术不到家啊

网友:
lz  X31滤波电容问题好像是这机子的通病

               年数太久了。。。。

网友:
X31机器的滤波电容导致的不开机修过很多台了,这个跟T4系列的故障是一样的,碰到这样的故障,首先就是处理滤波电容。

网友:
这是X31的经典故障,楼主走了那么多弯路。。晕

网友:
精华贴啊,小弟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大部分的思路是对的,但有一小地方是错的,就像是“25脚\19脚”你就理解错了

网友:
只听说热了会出问题,第一次听说冷也会出问题的,以后也要注意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示波器测不出电源的波纹,通过波纹知道滤波电容的情况!这样我反倒要问你了,你会用示波器吗?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看到楼主的帖子又进步了。谢谢。

网友:
看此贴,受益非浅,

网友:
楼主走了很多的弯路,,此机直接换那个 5V 的升压电容就OK 了,那个所谓U48 定是好的,不信把换下来的换回去,,定是好好的

网友:
哇!真有这情况 我也有个这情况的 放了2个月了 明天试试去 不过有点不一样的是 时加电时不加电 加电后用一会儿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这么说,电容漏电或者老化还只能凭经验去修了,是不是这样?有很多这样的机器我都是放弃了,楼主关于这个电容能不能说多点了?

网友:
不知道把那两个电容如掉后会有神呢影响

网友:
各位师傅的见解很经典,没有讨论就没有进步啊,想你么学习啦!!!

网友:
很受启发 ,我的一块主板夏天正常,到了冬天,要启动好几次才能正常启动。是不是也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不好修呀,

网友:
时好时坏的问题,维修起来最麻烦

网友:
以前还真没有注意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有所了解了!

网友:
支持,兄弟前几天修了一台基本一样现象的X31,待机电压全有,一开机待机电压只剩下1.8V,V3ON,V5ON全拉到0.6V,最后也是3V电压的电解电容坏了。

网友:
X31电容出问题的还是很多的,建议楼主以后写文章加上标点

网友:
我感觉是电容容量边小了

网友:
又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好经验

网友:
温度高引起漏液的过到过,低温导致漏液的确实不太常见

网友:
楼主很细心的啊,,值得我们学习ia

网友:
学习啊,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思路很好,值得借鉴,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