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A显示多画面

楼主(2010-11-16):
清华同方锋锐K40A显示多画面,可以开机但进不了系统。一般这种情况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做显卡吧,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还用想。。。

网友:
这就是显卡问题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

网友:
没错,我也遇到过,做显卡,好了

网友:
传说中的百分之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