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第一次启动非常慢,重启后正常。一夜之后再次出现该问题。如此反复

楼主(2010-11-16):
如题。。
有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帮忙解决下呗
万分感谢
重启

网友A:
自己的机器 啊 啊 头疼啊

网友:
非常慢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出现检查 更新之类的.

网友:
没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是不是每次都是自检啊!之后就不自检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硬盘问题,DM竟没有扫到坏道,换了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线有没有插紧。。。。。。。。。。。。。

网友:
硬盘问题,是不是每次会自检!!

网友(2013-02-02):
是硬盘问题的面大,查一下引导扇区。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硬盘,建议使用替换法测试。

网友:
是硬盘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换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硬盘,内存,线,漏电·····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