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版怎么分逻辑分区

楼主(2010-11-16):
如题?
WIN7安装版怎么分逻辑分区
win7

网友:
压缩卷即可

网友:
win7装的时候分的全是主分区,没有考虑过分逻辑分区这个问题,用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
系统里不是有分区工具的吗?装系统的时候也可以分的!

网友:
在分盘时都会分成主和逻呀

网友:
先用PQ或DM分好区后再来安装 或者你安装的时候不要全部容量指定给一个系统主分区C盘。留一部分不分区安装好以后再到系统里面去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用PQ就可以啦,再安装WIN7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