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6602引脚定义正常吗?

楼主(2010-11-16):
V星的主板,CPU不工作,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定义,1脚5.2V 2脚5.17V.3脚0V,4脚0V,5脚2.76V.6到14脚0V。请问正确吗?旁边的场管,三及管都换过,因为这快有短路元件。求高手指点指点。
cpu
芯片

网友:
6602只是驱动芯片 先看主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如果满足建议换个主芯片

网友:
weinimoyu
的帖子
你好,请问主芯片是什么芯片?指的是什么?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