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TVM/S开机到自检画面掉电

楼主(2010-11-16):
一块华硕主板P5GC-TVM/S,开机自动上电到自检画面,就掉电,IO用的是W83627EHG-A,实测67脚电压为0V,挑开后是3。3V,应该就是此IO坏吧。有些质疑,望大家给出答案

网友:
67脚IO_PWRBTIN,如果这个电压没的话,会上不了电的。
开机之前量下这个电压多少,掉电以后再量下多少?

网友:
先看看主板上电的瞬间各个点的工作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