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

楼主(2010-11-16):
hp 511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外接键盘鼠标可以,一般是什么坏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键盘控制芯片损坏

网友:
不行了重新换一个触摸板试试!

网友:
这个 板子上好像有个键盘控制芯片的,换个试试

网友:
一般的是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键盘控制芯片

网友:
赞同是键盘控制器

网友:
想问下开关开没、驱动正常吗?

网友:
先去官网下载个驱动装下试试  ,拆开看看排线有没有问题  ,511的机器应该还在保么  ?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键鼠芯片是  SMSC KB1070-NU 的

网友:
会不会是SB挂了,你看看那些排线

网友:
查供电,刷BIOS,换EC

网友:
最好换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