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自动重启

楼主(2010-11-16):
SOYO-I5GC2-L主板,开机后一切正常,但就是不定时重启,最长时间不超过3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太笼统了吧,先确定其他硬件有没问题吧,还 有U。重装系统。

网友:
先处理好散热吧,测一下桥供电有没正常。请说相关测量数据。

网友:
应该测测主要点电压

网友:
楼主分的贴确实太笼统了 不定时的重启有多方面原因
比如说:电源功率不够不足,
             内存芯片损坏,热稳定性不良
             CPU温度过高散热不良
            中病毒
             主板个别芯片等元器件损害,等等很多原因 楼主细心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