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L 不充电

楼主(2010-11-16):
用电池可以开机,但用适配器就开不了 IO和ISL6251,MAX8734a的待机电压都跳动
不充电

网友:
那就查保隔啊。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先还是要看保护隔离电路没有问题,再看充电电路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把情况讲明白点,IO和ISL6251,MAX8734a的待机电压都跳动&???、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