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11-16):
gp10/gpsa1  这个是IO管脚定义中的一个代码  问下是不是空脚的意思 或者是别的意思

网友:
是不是空脚要看板的厂家设计    字面要意思是  这个引脚可以有两种设计gp10  和  gpsa1

网友:
刚才机器卡了一下    不是我灌水呀     请管理员高台贵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