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模糊

楼主(2010-11-16):
为什么我的显示器模糊,并且颜色显示也不是那么的正常,首先不是线的问题,就是在显示器屏幕上有水平的横条条来回闪动,不知道这是什么愿意,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啊!希望哪位高手能给予回答

网友:
首先说一下我的显卡是集成的,显卡是没有问题的,用别的显示器试过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部分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同意楼上的,也有可能是干扰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驱动板主控芯片空焊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