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显示器

楼主(2010-11-16):
开启后 用一会 黑屏 电源灯显黄灯 重新开启后 又出现同样为问题
拆开后 检测 电压以前正常 换灯管 测试 灯管也没坏
换了个大电容 测试(以前遇到过 换了大电容就好了的情况) 还是没好
但出现黑了后自己有开启的现象 后来换了个开关 就好了
修好了 但现在还茫然
黑屏

网友:
有什么好茫然的呢?能修好就是高手啊。呵呵

网友:
开关学习漏电嘛,这有啥子呢,我一般修这个都是先看开关的,或都直接把开关线取了通电

网友:
开关性能不良使用后发热电流过大芯片保护。

网友:
猪儿
的帖子
关键是最先的情况不像开关问题 我那时也测试过开关 正常
中间我也失误了下 被电脑的屏保误导了 悲剧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benq 我也有修过几个这种情况的。

网友:
我一般是把开关线取了通电,不过我遇到过不接开关不能开机的,哪个显示器忘了,还是都测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