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白屏

楼主(2010-11-16):
三星T190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哪位高手提示一下维修方法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型,先查查又屏的供电电压吗?

网友:
你用通用板 点一下 看看,,,白屏有的是屏坏了

网友:
把屏线弄一下或换一根试试,不行就换通用板看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我修过一般是屏上的保险坏的多,楼主先查一下驱动板上给屏供电是否正常,屏供电正常,就检查屏上的问题

网友:
三星屏保险坏了最好是测量一下后面有问题还是没有,不然接上去再烧那就会扩大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