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11-16):
台机在WIN7系统下,用USB无线网卡连接路由上网,安装好驱动后识别正常,但是在网络设备里面禁用,点启用,会弹出已启用对话框,但设备仍是禁用的,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兼容吧,换个试一下

网友:
系统问题,换台电脑看下。

网友:
觉得LZ应该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
重做系统后好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