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 电流 走1.02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楼主(2010-11-16):
HP V3700 电流 走1.02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北桥有一电容没电压 有短路现象

网友:
加焊桥试试啊

网友:
上了个北桥图,有圈的电容 没电压 有短路现象 问下这个电容 是多少电压 正常的啊

网友:
都短路了还加什么焊啦,拔下来测测看还短不短。如不短就重植球再焊上去

网友:
如果是GM的桥,应该是桥的问题,也就是可能是虚汗,如果是带独显的板子先看看显卡吧,

网友:
这样的电流除了短路,其它电压出来了基本是显示部分了,北桥上有几个电容是短路的

网友:
路过,帮你顶一下

刘丽华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跑下线路看下那个电压是哪产生的,在动手

网友:
965桥有电容是有短路了,这是常识啊,一群人都在瞎叫,我晕啊!

网友:
965 的北桥 是有电容短路。 好像最多的是三个。

网友:
楼主 :
        加焊 北桥试一试。 我记得 修过一台 hp 集显的。

网友:
不是短路,是正常的,965的吧,还有你这个可能是显卡问题。换个显卡,你的那个,是不是在别人那修过,估计,是做显卡,掉点了吧

网友:
965北桥有两三个短路都正常

网友:
疑难杂症。难搞。

网友:
965的有三个电容是那样的

网友:
现在945以后的桥阻值都很底的哟

网友:
那个电容就是短路的,板体就那样设计的,不用研究,你看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比较麻烦,以前也有同样的问题,第二天拿出来试,还可以了,奇怪。

网友:
哥们 上不上内存电压都一样 那是没跑CPU   你测条件了吗  先看下P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