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N17C 不显示

楼主(2010-11-16):
外接正常.
插屏有时完全黑屏,偶尔屏暗,偶尔能正常显示...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啊,先从小事查起

网友:
查电路咯,不想查就做显卡。

网友:
主板屏接口电压,有时有,有时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已更换过全新

网友:
查屏供电,保险,之良有可能

网友:
测下屏的供电和屏线~~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和楼主的问题一模一样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应该就是供电部足啦,多查查电路

网友:
我猜屏线断啦

网友:
有个和楼主一样的机器~经测试换屏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