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进水修复一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0-11-16):
拆机目测cpu管理芯片附近进液,常规清洗干燥后加电测试,发现q8811后级输出电压只有4.5v,根据经验猜测应该是AC_BAT_SYS 20v主电压短路或是充电芯片没有正常工作导致没有检测到AC输入的信号。测试20v主电路内阻正常,3,5v等电路也没有短路的现象,重点检查充电芯片电路,查max8725 1#DCIN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有接近20v的电压,查到c8800短路,索性不要这个电容,但还是没有电压进来,更换d8802后正常。20v也进来了,开机还不走字,cpu还没有工作,查max8770 8#无供
电,更换r8020(200k)后开机正常

网友:
楼主这个本修的这么简单?你的运气真好 进水的才坏那么点东西啊

网友:
进水机不好玩、说不定会回来再和你玩

网友:
楼主的运气比较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