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LL1420 不能上网,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16):
   EDLL1420插上网线,灯不亮。进系统网卡打交叉,插跟不插都一样。。无线网卡可以上网,其它功能一切正常,重装win7系统也不行。
未拆机前先量网口的12脚相通,3脚和6脚相通。可以初步判网络变压器是好的。拆机量网卡的全部供电都正常, 25M的晶振起振,

而另一组时钟,由时钟IC所发,到网卡的2829脚也有波形。10脚PLTRST复位脚,也有3.3V的电压,看下图: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然后量网卡26 25  31  32
到南桥的线路。有电压但没波形。

量网卡7  65  64 脚到IP地址默认器的线路也有电压没波形。

量网卡42  43  41  40 到网口的线路, 有电压,对地阻值一样,也没波形,跟网口怎么量都不通。R11 R12
R13 R14
四个电阻,阻值也正常。

接住想量网络变压器,但没论怎么找都找不到网络变压器。突发奇想,外接一个网口出来试试能不能上网,想到想做。在料板上拆了一个网口,,插上网线以确定网口的 1 2  3  6 脚。但网卡这边不知道怎么接啊。没办法,乱来吧。将网口的
1脚(网线的白色)接到与网卡42脚相连的R11电阻上,,
2脚(橙色)接到 R12。
脚(青白色)接到R13
6脚(青色)接到R14
飞好线后量此网口的 1 2 脚相连,3 6脚也相连,这下糊涂了,没有网络变压器,怎么能通呢,难道网卡集成了网络变压器,不可能吧这么大的线圈。不管了,试一试吧。开机测试,哈哈,能上网了。
问题找到了,就是接口这边的问题。拆下网口,,什么都明白了,网络变压器就在网口的后面,花了40多元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带网络变压器的网口,二天后货到了。量网口的8个舌头与网络变压器也不通,我晕,是不是坏了啊。。不管了,,换上去再说吧,,换上去,,可以上网了。。至此,此机是修复好了,但其中原理还是不怎么懂。还想再研究一下,客人急要机,也就罢了。。

此机还有几个特点: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1.网络变压器,集成在网口上。。
2.此机只要一拆机就要重做系统,不然进到滚动条就会蓝屏,以前修过几台1420显卡门的都是如些。
3.BIOS要设置为硬盘启动,,不然要按F1才能进系统。。
没有数码相机,想照几个实物图给大家看看。用手机照的,不怎么清晰。说了这些,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表达能力有限。

网友(点评):
我们这网口20块钱买的,这个网口好坏

网友(点评):
现在有的网卡插座内含网络变压器和指示灯。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啊,一堆图。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没写好,手快就按了发布了。。

网友:
网卡能认,且进系统有打叉的图标,这样的情况我一般都没测试,直接修网口哦。楼主真是细心学习了。那个你说拆了机器后腰重装系统这个好像是BIOS被恢复默认了吧,进去设置下硬盘模式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拆机后 不用重做系统的,进滚动条蓝屏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那硬盘模式,应该要怎样改.还请指点..

网友:
有没有换网线试下,驱动正常吗?

网友:
拆机后,BIOS恢复了默认了。要设置里面的硬盘模式和那个flash.

网友:
能认到网卡,划叉的,连接不上,一般是接口道网桥
拆机后进系统蓝屏一般是硬盘模式问题。bios设置 硬盘改为ATA模式即可
当然按F1启动项设置就ok啦

网友:
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来什么东西

网友:
。。。我也没看懂。。。

网友:
乱是乱了点,但LZ的耐性可佳,好像现在的千兆网卡多是这么设计的。我收集了几个这样的网口,没想到这么贵,一个40呢

网友:
这个机器拆机也不用重做系统,蓝屏时进BIOS改下串并口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没有阁下,说的这么麻烦。

网友:
能认到网卡,划叉的,连接不上,一般是接口道网桥

网友:
问题是你说的那些信号有电压没波形到底有没有用,没用干嘛说没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