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上的灯全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16):
一块昂达的848主板,能触发,但不亮。而且奇怪的是,一触发,主板诊断卡的灯全部亮。包括以下的灯:
-12V
+12V
+5V
+3.3V
IRDY
RST
这6个灯全部亮着,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先查电源。

网友:
主板没复位,CPU没工作

网友:
我接上478假负载,测核心电压只有0.99伏,而假负载上标着的却是1.75伏。这个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呀?
还有,我试着用上CPU,CPU的供电却能升至1.75伏左右,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呀?用假负载和CPU,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供电呢?

网友:
换电源IC看看啊

网友:
你使用的是哪一款测试卡?俄罗斯诊断卡的就是正常全部点亮。有的假负载做的不好,CPU供电芯片无法正确识别CPU,供电会不正常,478的板子背面可以直接测量吧。

网友:
全板没复位CPU 供电0.9V过低是不会有复位的,上真U时测一下PCI插槽上的复位电压如果正常就是好的,不正常再测别的供电跟两个PG(VRM_PG、ATI_PG)。

网友:
应该是VCORE供电

网友:
全亮,起马应该怀疑没有复位。这应该是常识。

网友(点评):
有些测试卡是刚好反过来的。

网友:
诊断卡灯全亮是桥供电不好了,不桥供电芯片换掉就好了,我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
AZ324M-A这个在桥不远的地方的一个14脚的集成块,这个是桥供电芯片吗?

网友:
上假负载供电0.99V 你看下电源管理芯片额。有些电源管理芯片上假负载就是1.0V左右。。
上真U测下看啊,,还有我好像记得我见过一块杂牌的板子,,上C4就不跑,灯全亮。上赛扬D才好~~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也这个样子

网友:
简单点,先换桥供电的场管,不行再把桥供电的电源管理给换掉

网友:
给桥供电的有 RT9202 RT9214等等  先看看控制电压有没有

网友:
长亮有个复位是不应该长亮的,先查所以供电条件,在查时钟,后复位,,,有些时候,供电修好后,复位也不好了

网友:
应该是给桥供电1.5v电压没有

网友:
明显供电不正常,北桥供电1.2有吗?